楼主(2022-01-05):
如题,两个伺服双向控制同一个机械部件实现完全同步的旋转,请问通过西门子哪款PLC可以实现,是用轴同步功能还是用轴跟随功能?

网友A:
一个虚轴通过GearIN同时控制2个实轴

网友B:
要有支持这些功能高配的PLC 才可以

网友C:
法拉利有这样的控制,但是不知道系统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D(2022-02-04):
不能用一个伺服输出编码器接到另外一个伺服输入吗?

网友D:
还有你的伺服是怎么控制,用脉冲还是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