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KEPServerEX 6 读取多个寄存器 我有一个二维码数据占了8个寄存器用KEPServerEX 6 去读取数据类型为字符串总是保存如何一次性从D0读到D8

楼主:
提示错误地址格式该怎么写

网友A:
地址只能是D0 D1 D2
数据要自己处理

网友B:
地址格式不对,看软件手册,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要在PLC里面转换为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