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跳动,不方便判断在那个位置

楼主(2022-01-05):
用基恩士KV7500 XH-16EC与禾川绝对值伺服,
发现伺服不动当前值一直跳动,可能是一些干扰,
一般大家是怎么处理的,目前是写一个区间比较,
一般各位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A:
伺服静止状态下编码器反馈的抖动是可以无视的,那个精度太高了,精确到编码器数值的个位数毫无意义的,基本上直接除以100甚至1000作为当前的实际位置值都可以,具体的要算一下,根据编码器分辨率和机械系统的导程等等.
有的系统是可以直接设置用户分辨率的,比用编码器原始值更方便.

楼主:
今天问了基恩士技术支持,他们说值是伺服的没办法,可以通过区间判断

网友B:
加减0.01看看

网友C:
编写个定时中断处理一下,类似淲波的道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