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6):
请教各位大师,用wincc7.5与PLC通讯后,想读取PLC温度模块数值,wincc画面添加了Wincc  Online TrendControl控件,组态后,画面可以显示温度的实时变化曲线。
1:如果切换至别的画面再返回此画面,之前的曲线(比如之前显了满屏)没有了,会重新从最右边开始出现,之前的就没有了怎么回事?
2:在运行过程中的数值如何自动存到电脑里,以便查看?
3:故障报警控件如何自动保存从经发声过的报警?

  感性各位大师指导下

网友A:
1.之前的曲线还有,工具栏里面有时间或者十字可以拖动查找之前的
2.变量里面归档的功能
3.变量里面,报警里面添加相应的变量,修改属性就能存储报警了,类似归档

网友B:
不直接显示变量
把变量归档
显示归档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之前的曲线还有,工具栏里面有时间或者十字可以拖动查找之前的
2.变量里面归档的功能
3.变量里面,报警里面添加相应的变量,修改属性就能存储报警了,类似归档

感谢解答,试了一下依然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图一为数值变化过程,图二为切换到别的页面再反回后就是找不到之前的曲线了,使用移动前一条后一条的都找不到,图三点击此框数值才会保存到电脑,不能自动保存,图四为归档设置,曲线为MD121的值,不知道哪里没做好,就是实现不了需要的更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直接显示变量
把变量归档
显示归档的变量

试了也不行,是不是归档设置没做好呢,数据来源在线变量一直有显示,归档变量就不显示了

网友A:
你加我吧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指点,已经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