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门子s7-200cpu通信问题

楼主(2022-01-06):
用的usb转485的线,驱动显示运行正常,但是连接不上,求助大神。西门子224exp

网友A:
用ppi通讯

网友B(2022-02-19):
设置PPI就可以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设置PPI通讯,西门子通讯不是485的,需要USB转PPI通讯线。
如果通讯口在程序里被定义了485通讯需要把PLC拨到停止才能和电脑通讯。
PLC波特率的问题,有些线不支持187.5的波特率。
自学

网友D:
楼主是某宝买的国产通信线吧,按照你之前的设置,将PLC 拨码开关朝下拨到STOP位置,从9.6K波特率开始试试看,如果能连上,说明当前PLC通信口被占用了,还是联不上,检查驱动和硬件连接,更换电脑USB口尝试

网友E:
有些系统下看着正常,连接不上plc的也不少。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换个XP系统的电脑,用USB--PPI电缆(自带驱动那种)

网友G:
有些系统下看着正常,连接不上plc的,本人也经历过

网友H:
连接驱动选错了,选串口那个

网友I:
我也是,买的国产艾莫迅的USB-PPI,win10系统,说什么也连不上。win10系统要是链接200CN,怎么弄,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