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6):
请问有什么PLC  输出点比较多,又不占空间。

网友A:
中大型PLC

网友B:
你只要不考虑程序的循环时间,IO响应,步数(程序大小),那用总线远程IO模块吧,一条总线不够,那再来几条。

网友C:
三楼说的最靠谱,你想要多少点都行。是占空间最少的方案吧

网友D:
国产plc,点位,模拟量,脉冲都可以定制,像,顾美,等等挺多的

网友E:
台达的薄型PLC  S系列的主机2公分宽  2公分1块的扩展有32点的  关键是价钱还不算贵...

网友F:
引用楼主苦逼工控人于2022-01-06 22:10发表的 请问有什么PLC  输出点比较多,又不占空间。 :
请问有什么PLC  输出点比较多,又不占空间。

除了PLC,有没有人想过用多路巡检仪来扩展输入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