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7):
OMRON的PLC读出来的程序,想要修改,用编程软件可以打开 新程序里的段1,但不显示新程序2里的段1,然后PLC-保护--释放密码那里是会弹出密码框,问了厂家的工程师,说加密了,但触摸屏有几个数据输入给限范围了,维修感觉不方便,想改一下,就是程序不显示出来,请问一下高手们,这个密码叫什么密码?怎么破解,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xyjbhl于2022-01-07 01:15发表的 请教这是什么密码 :
OMRON的PLC读出来的程序,想要修改,用编程软件可以打开 新程序里的段1,但不显示新程序2里的段1,然后PLC-保护--释放密码那里是会弹出密码框,问了厂家的工程师,说加密了,但触摸屏有几个数据输入给限范围了,维修感觉不方便,想改一下,就是程序不显示出来,请问一下高手们,这个密码叫什么密码?怎么破解,谢谢! [attachment=263411]

可以破解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看程序就知道绝对加密了,还用得着问厂家。要付费才行解除了。。。不是就自己想法摸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