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7):
传送带产送3种规格的工件,分别是10克、20克和30克。PLC通过气缸将工件推入对应的槽。现在要求给槽分拣出300克的工件,该如何编程。请教各位大神提供编程思路。(传送带过来的工件时随机的,可能是3种工件中的任何一种,且不能只推一种规格的工件,比如只推入10克的工件,这样效率太低)。谢谢。

网友A:
推那种工件,要看你传感器信号啦
跟传感器没关系,是算法。
zsh340

网友B:
PLC的移位指令
没明白。我想请教的是算法或者编程思路。

网友C:
三菱有个模拟软件,其中最后一关就是模拟你这种工况的动画效果。你完全可以借鉴下。
能给模拟软件的名字吗?谢谢
拆二代

网友D:
凑整算法呗,你这三种重量正好都可以凑最大30克,所以考虑最后的终止条件,缓冲区累计重量达到270克时,根据倒数第二个来的物料的重量决定下一个的动作逻辑,一共也没有几种组合,以下以设X=270

X+30+0,直接结束
X+20+10,再等一个确定值
X+10+20,再多做一级分支,20克就结束
X+10+10+10,最后一种情况

倒推后可以获得:

通过4种组合方式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小30克的package,累计10个package就达到了目标重量
也就是说,我系统只接受上面4种组合,从第一个物料进来开始就进入这个组合的逻辑链中,结果是必然的.
当然上述算法不是最优的,会抛掉大量的30克和20克物料,理论上可以通过增加组合数量的方式容纳更多的组合方式来模拟随机的物料进入顺序,比如用60克作为最小计量单位,但是这样逻辑分支马上就会膨胀的非常快,在执行效率和程序复杂度上需要取一个平衡.
我同意您的看法,组合非常多,远不止4种,所以不是最优的方式,在执行效率和程序复杂度上需要取一个平衡。谢谢。
是否还有别的思路呢?谢谢。

网友E:
看不明白 你的要求是啥
凑整数。请看您楼上4楼。

网友F:
抛弃的工件会去哪

网友G:
我觉得  根本不需要考虑 到底有多少种组合,,,,,只需要考虑 ,累积量 等于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的这几种,接下来推那个物料能达到300克就行 。这个相当于求解3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网友H:
综合楼上,累计260<D<300,开始选择投入

网友I:
最少3个槽加最少3个缓存,这样才能根据3个槽的重量和3个缓存的重量判断怎么去推。三个槽要有1个最快达到270,两个槽作为最后为了筛选凑300的存放不要的。三个槽循环使用。没有3个缓存判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推放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或者2个槽都行,3个缓存是少不了的,还要求出来的数量要均匀,如果10的不出,尽出20和30也不好整。3个槽就是为了能凑出270,280,290这三数,来任一个都能马上出300。槽数越多越好整。不加缓存最少3个槽以上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J:
引用楼主cwm0848于2022-01-07 09:40发表的 关于分拣的编程 :
传送带产送3种规格的工件,分别是10克、20克和30克。PLC通过气缸将工件推入对应的槽。现在要求给槽分拣出300克的工件,该如何编程。请教各位大神提供编程思路。(传送带过来的工件时随机的,可能是3种工件中的任何一种,且不能只推一种规格的工件,比如只推入10克的工件,这样效率太低)。谢谢。

问一下,气缸在推工件时如何知道推的是多少克的?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编写程序的思路。检测不是我关注的地方。

网友K:
同问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气缸在推工件时如何知道推的是多少克的?

网友L:
你可以说说具体什么产品吗?不然我认为没人能给出答案

网友M(2022-02-12):
移位指令

网友N:
我觉得是先随便推10个,记录重量,重量在100-300克,然后300减去这个值,看差多少,然后每次推看看差多少后面分情况了,最后肯定是差10或者20或者30了或者0

网友O:
不是分捡吗?不是推入相应的槽吗?没懂你讲的啥效率!
因为传送带送过来的工件质量是随机的。比如你不能每次都推10克的工件,直到推满30个。那样的话会浪费掉很多20克和30克的工件。

网友P:
我感觉这个算法要最优化的话,需要有一些必要条件,比如你到底能提前多久能知道来的是多少克的,如果你能提前知道十个过来工件的重量和只能提前知道1个工件重量的情况下,显然前者能更优化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