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7):
原材料从开卷机进入伺服   伺服带动材料向前运行。这个工艺和多工位冲孔有点类似,但是本人没有做过,求大神指点一下编程思路。2个小圆孔间的孔距是可调的,2个长孔之间的孔距是可调的,圆孔和长孔到切口的距离是可变的,材料最短的裁断长度是3米    最长13米

网友A:
和做包装箱的钢带机差不多

网友B:
就定长送料即可  可能需要判断的是长度剪裁的时候可能不能冲孔  这个需要计算,剪切剩余长度是否小于送料单次距离,小于就走剩余长度完成裁剪,然后接着走单次冲孔的剩余距离就行了  主要的就是一个计算

网友C:
2楼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D:
最常见的思路就是先设立一个基准,然后从这个基准开始往后累加,因为两种孔距都是变量,需要写一个可以动态求目标位置的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分别对两种孔距在下一个冲孔位置做取整后求差值,把这个差值走掉以后就可以冲孔,然后再走下一个

最终的效果就是看哪个孔在前,先走到这个位置冲一下,再走下一个位置再冲,至于具体冲哪一个,根据计算结果来定

设X为总基准,大孔定位间距是a,小孔定位间距是b,动态位置是XΔ,
起始状态XΔ = X
大孔定位目标位置Ya = na*a
小孔定位目标位置Yb = nb*b

if(Ya<Yb)
go Ya
冲大孔
na+1
XΔ = Ya
else
go Yb
冲小孔
nb+1
XΔ = Yb
endif

可能还需要处理一下Ya=Yb的情况,就是俩都冲一下,建议是整个系统的数值计算都用一个实际位移单位比如0.01mm进行规格化
当(XΔ-X) >= 设定目标长度+固定偏移,裁切动作,这里的固定偏移是一个固定的值,一般是设备长度之类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线回帖    可能我表述的不太详细     我打算是以大孔作为基准   默认初始位置为0     大孔中心到型材端头的距离25这个距离作为第一定位的长度(可以改变   不一定一直是25),1 号模具到2号模具的距离可以假设为100  2号模具到切断模具的距离假设为200(当然模具之间的机械距离以实际参数为准),大孔和小孔的孔间距这个数值可变  是在生产之前作为一个参数可以调整,在生产过程中也就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了    以大孔座为基准    走一个孔中心到端头的距离25    1号模具动作   然后走大孔的孔间距50    知道小孔的125距离到达冲小孔,然后再走一定距离冲大孔    再走一定距离冲小孔     到了200的长度切断   这样型材孔中心到端头的25这个长度就出来了    继续冲孔   知道达到设定长度切断    然后继续冲孔      我是大概有点想法   但是又感觉思路不太清楚     不知道算法该以什么逻辑来做

网友E:
感觉你是被客户绕糊涂了,不会大孔小孔复杂计算的,啥整除公倍数,这影响节拍。最多有变长,循环,跳步,切片之类的常见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是被客户绕糊涂了,不会大孔小孔复杂计算的,啥整除公倍数,这影响节拍。最多有变长,循环,跳步,切片之类的常见操作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以前做冲床送料也是差不多这样被客户套路过,还往前几步还他妈后退多少,费了我多少脑细胞,结果现场一调试比划,妮玛,产品超级简单。不要想太复杂,你都搞不懂,操作师傅也不会比你聪明,他经常被绕糊涂做错东西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