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有没有像三菱FX5-40SSC控制方式的模块

楼主(2022-01-08):
求助问一下,台达有没有像三菱FX5-40SSC控制方式的模块,配什么驱动器

网友A:
台达有CANOPEN modbus 这两个功能是集成在PLC里的。就是CPU就有这两个功能 。ES3有的。MODBUS所有的PLC都有!光纤没有的。

网友B:
光纤通讯就三菱一家有 其他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