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8):
描述:ping IP地址截图
描述:软件截图
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欧姆龙PLC网口连接不上的情况,PLC型号是CP1H-EX40DT-D,因为公司规定用欧姆龙的PLC,所以基本上都是用的欧姆龙CP系列带网口的PLC,但是经常遇到电脑连接不上的情况,ping PLC的IP地址是能PING的通,但是cx-programer就是连不上,和PLC连接的触摸屏也能正常下载和上传排除硬件问题,但是PLC就是连不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遇到的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欧姆龙PLC网口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欧姆龙的客服还是可以

楼主:
因为是周末,客服不上班的!等周一炸个电话过去问问!

网友B:
软件安装的地区是不是中国,可能就是这个了,欧姆龙CP1H-EX40DT-D中国特供版,安装地区不是中国不行,软件CX-Programmer Ver.9.62及以上版本;对应CX-ONE 4.41及以上版本。网卡没有选择对就用DirectEthernetUtility重新选择一下,这款plc与电脑直连不需要设置ip什么的,正常就这几个问题了

网友C(2022-03-26):
不要使用TCP/IP,   使用Ethernet,这种是UDP连接

网友D:
EX的机型连接如图

楼主:
我也是自动连接连接PLC的,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连接不上!我看坛里面也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