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7-1200 1211 DC DC DC CM1241 RS485 通信样本程序

楼主(2022-01-08):
各们师傅好
我小白一个,想学习一下 S7-1200 利用扩展模块 CM1241 RS422/485 模块读取一个仪表的数据
想想哪位师傅 发个样本程序来看看;

网友A:
使用西门子的官方块就可以了,在通讯指令下的通讯处理器栏,使用Modbus_comm_load 配置通讯参数,然后一般PLC是主站,使用Modbus_Master通讯就可以了。注意配置时Mode参数一定要配置,我就被坑过,第一次使用忘记配置结果通讯不上,检查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