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用的人多吗?

楼主(2022-01-08):
信捷PLC和三菱PLC哪个更加适合于国人?用的人多吗?
信捷优点:
1.售后节假日有人值班
2.硬件价格便宜
3.能够将C语言应用于梯形图中
4.通讯设置简单支持MODBUS
5.脉冲输出有2路,4路,10路,还有RT混合输出

网友A:
之前小型非标自动化用的不少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我也用过很多的,xc3的到现在用xd5的!
顾乡的云

网友C:
只用过XC1和XC3.

网友D:
用过一次 用了16台 有一台里面没有电池。第二天 所有设置的参数即然没有了。查了半天 拆开PLC里面的池即然没有。生产工艺方面有待提高。

网友E: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感觉还可以,跟三菱很像。如果能够吧编程软件升级下,能够分块写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F:
我认为更换电池太麻烦?能不更换或更换方便就行。

网友G:
我们厂里用的挺多的

网友H:
信捷很实惠,但国产的路还有很长的呀

网友I:
质量有待提高,图便宜买一个客户用了2个月,出现电源无规则断电,没办法又买一个,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J:
有坑,刚刚掉进去一次

网友K:
小型设备可以,大型的注意点
工控人加油

网友L:
用了几十个XDH Ecat总线PLC加屏    PLC做小设备还行,没有FB。屏幕垃圾随便一个国内有名比它好,伺服没毛病。

网友M:
大哥你这个HMI是咋么写的,地址是咋么分配的,可以说一下么?谢谢
引用 楼主:
信捷的
zsh340

网友N:
国产信捷是国内用得最多的,质量也是国产中最好的。但跟三菱这些大品牌还差点。不过跟松下有得一比。现在很多说信捷不好的就是因为偷不了里面的程序(解不了密),影响了他们的财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哥你这个HMI是咋么写的,地址是咋么分配的,可以说一下么?谢谢

地址就是PLC里的地址,我不太理解你问的是?

网友O:
准备用信捷

网友P:
xd5e十几个以太网通信,控制几十个伺服,各做各的动作,互相配合,感觉还行,与西门子的s1500控制几十个s200除去编程区别外,没太大的区别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Q:
一直很好用 ,公司一直用这个,一年几百台吧,一点问题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直很好用 ,公司一直用这个,一年几百台吧,一点问题都没

真的吗?那就放心了

楼主(2022-02-07):
新年吉祥如意

想飞的鱼

网友R:
软件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如果软件跟三菱FX的一样的话就不建议用,不能分块程序阅读麻烦,汇川的也还行。
想飞的鱼

网友R:
汇川H5U便宜还好用,跟三菱5U一样,唯一区别就是汇川H5U不能ST语言编程。

网友S:
还不错,小型设备用了不少,编程没有三菱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R:
软件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如果软件跟三菱FX的一样的话就不建议用,不能分块程序阅读麻烦,汇川的也还行。
三菱FX的程序也是可以分块的
下载积分:+1(ydyzq123) 选上:标签编程就好

网友T:
信捷的也可以分标签

楼主(2022-10-08):
正在考虑批量使用信捷

网友U:
口罩机搞过信捷的。伺服也是信捷的。变频器是台达的。机构方面比较难调节。料带左歪右歪,尤其做五层料。鼻梁铝条也是关键,压耳带。做得好的机器一般没什么问题。超声波给力。没啥问题。只要不发热。都好办。口罩机,也有点技术含量。追压耳带。
zsfjn

网友V:
信捷的也可以分标签
信捷什么型号的PLC可以分标签?软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W:
从XC1到XD5都用过

网友X:
信捷在国产品牌中是有比较大的份量的。

楼主:
用的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Y:
每年用个50台左右,目前还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小型机控制个10轴以内的非常方便

网友Z(2022-12-24):
信捷PLC很多做非标设备的都在用,性价比高,也好用

网友AA(2023-09-02):
我这边是信捷授权代理商,需要可联系13420423833 张工

网友AB:
多,我现在就是专用信捷的

网友AC:
用过很多,感觉还可以。
相信自我!

网友AD:
引用楼主payfsl于2022-01-08 16:01发表的 信捷PLC用的人多吗? :
信捷PLC和三菱PLC哪个更加适合于国人?用的人多吗?
信捷优点:

1.售后节假日有人值班

能用好用就行,没有那么多大项目非要用高端货,用这玩意起码不会被卡脖子

网友AE:
找他们代理报价2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收到信息,打总台电话一直是留言,打400只有技术咨询其他不管,邮箱留言会有回复哈
  • 下载积分:+1(glossaa) 真诚感谢!

网友AF:
    这个得看地区,个人觉得信捷使用率大部分是小型设备,跟三菱是没法比,三菱国内占有率高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AG:
    信捷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就是客服技术差一些年轻公司可以理解,感觉信捷有前途。
  • 下载积分:+1(sun3751) 感谢分享!

网友AH:
    信捷的自定义变量,数据类型定义为结构体,就不可以导出,这点很蛋痛
  • 下载积分:+1(sun3751) 感谢分享!

网友AF:
    信捷了,都说国人了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AI:
    从XC用到XDH的路过

网友AJ:
    怎么可能呢?需要信捷产品可以交流~
引用 网友AE:
    找他们代理报价2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收到信息,打总台电话一直是留言,打400只有技术咨询其他不管,邮箱留言会有回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