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9):
利用业余时间搞PLC快两年了,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购买了三套伺服,二套步进,触摸屏,变频器,编码器,电磁阀,各种气缸等。结合自己十多年搞机械的经验搭建了个实操平台,两年下来也随便做了些小工程,用来验证验证。发现好多自动化项目采用转盘式的机械设计,个人觉得真的不错。可惜本人菜鸟一枚,程序写得不理想,像这种转盘式的,比如是八工位对于八个机械机构,执行八种工序,比如一号机构是送料到一工位,完成后转盘转动45度到二号机构执行,最后八号机构是取产品的,我写的程序只能是从一到八依次执行完成后再重新开始,其实这不合理,效率低,应该是一号机构执行完后转到二号机构执行,但是一号机构不能停应该接着干原来的事,不要等到最后才动,以此类推,希望大师们指点。

网友A:
不就是个分割器嘛,然后左移位指令

zsh340

网友B:
引用楼主wxb5626于2022-01-09 21:31发表的 请教大师们,转盘式自动化设计中的编程怎样更为合理 :
利用业余时间搞PLC快两年了,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购买了三套伺服,二套步进,触摸屏,变频器,编码器,电磁阀,各种气缸等。结合自己十多年搞机械的经验搭建了个实操平台,两年下来也随便做了些小工程,用来验证验证。发现好多自动化项目采用转盘式的机械设计,个人觉得真的不错。可惜本人菜鸟一枚,程序写得不理想,像这种转盘式的,比如是八工位对于八个机械机构,执行八种工序,比如一号机构是送料到一工位,完成后转盘转动45度到二号机构执行,最后八号机构是取产品的,我写的程序只能是从一到八依次执行完成后再重新开始,其实这不合理,效率低,应该是一号机构执行完后转到二号机构执行,但是一号机构不能停应该接着干原来的事,不要等到最后才动,以此类推,希望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说的转盘是分割器吧?驱动分割器是一个带变速箱的普通马达直接带动就行,再在分割轴上装一个原点感应器。程序最好用三菱的步进SFC功能方式写程序。三菱的步时功能是其它品牌的PLC无法相比的。动作模式:1自动模式;2步进模式(调机用);3手动模式

网友C:
要拆开写的,把每个工位独立出来,然后所有工位有一套统一的入口和出口,入口条件一般都是转盘到位和工位有料检测,出口条件则是本工位工作结束

从程序结构上说,最好是每个工位的程序都分开,然后转盘本身有一个独立的程序,这样就非常简单了,每个工位的出口条件都满足了,转盘动一下,到位以后各个工位根据各自的入口条件去干自己的,转盘这个程序里面不关心各个工位怎么干的,只关注各个工位是否结束,是否满足转一下的条件,满足了就转一下.各个工位也不关心转盘的状态,只关注自己的动作和参数.

但是根据经验,如果一开始没有做这样的规划,程序里面会各种互锁,共享变量漫天飞,及时有一个可以从工序1到工序8的程序,想直接拆分成并行的8工位程序估计也比较难.动作不复杂的情况下,建议重写,先做规划再动手写程序.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写的,把每个工位独立出来,然后所有工位有一套统一的入口和出口,入口条件一般都是转盘到位和工位有料检测,出口条件则是本工位工作结束

    从程序结构上说,最好是每个工位的程序都分开,然后转盘本身有一个独立的程序,这样就非常简单了,每个工位的出口条件都满足了,转盘动一下,到位以后各个工位根据各自的入口条件去干自己的,转盘这个程序里面不关心各个工位怎么干的,只关注各个工位是否结束,是否满足转一下的条件,满足了就转一下.各个工位也不关心转盘的状态,只关注自己的动作和参数.

    但是根据经验,如果一开始没有做这样的规划,程序里面会各种互锁,共享变量漫天飞,及时有一个可以从工序1到工序8的程序,想直接拆分成并行的8工位程序估计也比较难.动作不复杂的情况下,建议重写,先做规划再动手写程序.

    正解!!!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写的,把每个工位独立出来,然后所有工位有一套统一的入口和出口,入口条件一般都是转盘到位和工位有料检测,出口条件则是本工位工作结束

    从程序结构上说,最好是每个工位的程序都分开,然后转盘本身有一个独立的程序,这样就非常简单了,每个工位的出口条件都满足了,转盘动一下,到位以后各个工位根据各自的入口条件去干自己的,转盘这个程序里面不关心各个工位怎么干的,只关注各个工位是否结束,是否满足转一下的条件,满足了就转一下.各个工位也不关心转盘的状态,只关注自己的动作和参数.

    但是根据经验,如果一开始没有做这样的规划,程序里面会各种互锁,共享变量漫天飞,及时有一个可以从工序1到工序8的程序,想直接拆分成并行的8工位程序估计也比较难.动作不复杂的情况下,建议重写,先做规划再动手写程序.

网友F:
    左移或者右移指令最简单

网友G:
    可以参考这个,4工位,伺服转台,人工上下料 LH028-E01电气控制程序.rar (2373 K) 下载次数:258

网友H:
    八个工位八个独立的程序,转盘主程序,八个工位都完成动作了,转盘转一下,最开始上电的时候处理一下后面几个工位还没料的情况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网友I:
    用步进指令或SFC,八个工位分别为S1-S7,S1-S7分别指向各自的流程。启动开始后,根据完成信号置位S1-S7,每个工位就会各自运行,最后返回各个工位的完成信号,当所有完成信号都激活,置位S0,激活分度盘旋转,分度盘旋转完成后复位各工位完成信号,各工位停止且缺完成信号,又开始重复运动。

    这里说下分割器,分割器是分度盘的安装底座,和减速箱差不多,是比例关系,比如主动轴转270度,分割器旋转1格(可根据自己的工位数量定制,比如6个工位,那就是60度1格),主动轴转完270度后剩下的90度就是空转的,是留给刹车的,分度盘不会转(具体角度是多少自己看分割器的说明)。分割器主动轴我们会用皮带轮联动电机,另一边的主动轴我们安装凸轮和感应器,上面的表盘安装分度盘。分度盘到位,凸轮的感应默认是有。我们让电机旋转,当感应到凸轮信号有-无-有,电机开始停机刹车,最后给1秒延时确保信号有,且不会刹不住又到无了。

网友J(2022-02-11):
用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