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标准产品受成本限制,只能使用单片机控制板,但是控制板厂家做的程序经常有问题,而且周期很长~~~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编程环境类似PLC的可编程单片机控制板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上海巨朋,淘宝太多

网友B:
和廉价plc大概也就差20%的差价,你选吧

楼主:
单片机的优势在于可以直接检测NTC探头的温度值,用PLC的话增加一个模块价格就抵一个单片机控制板了

网友C(2022-03-11):
自己根据要求直接设计啊,自己设计了多款单片机控制板,准确的说,目前做的所有项目,都是用单片机自己开发的板子,不会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根据要求直接设计啊,自己设计了多款单片机控制板,准确的说,目前做的所有项目,都是用单片机自己开发的板子,不会PLC。

用什么编程环境,是编译成bin或hex文件再烧录到单片机? 电压用多少V的,5V吗? PLC一般用24V。

网友B:
这不就是内卷么?你会的越多,你同行也会很多,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最后发现成本越压越低,单技能的收入也越来越低

网友E:
单片机控制板,走量,
没量的话的,开发成本巨高。

网友B:
我自己做,没量的话也不贵的

网友F:
可以用中达优控,还带触摸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内卷么?你会的越多,你同行也会很多,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最后发现成本越压越低,单技能的收入也越来越低

不敢苟同,电气本身就是万金油专业,所以是民营老板比较喜欢的类型,一职多能薪水而只拿一份。曾在民企里做过,那个老板就爱让我给他开车,哪怕再多人都会开车,点名要我开,我心里那个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