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欧姆龙N31不能进入Transmit Mode
传输模式,上电既显示语言选择,不能重新下载系统,通讯超时上电既显示:手册说明表示系统程序丢失,需要重新下载系统程序[attachments=263579] 系统程序不存在或不正确的下行提示:System Program not Exis or incorrect翻译:系统程序不存在或不正确的
点击第二行下载系统方案 点击YES,下载系统程序删除系统程序你确定下载系统程序删除然后提示删除,
 [attachments=263581] Download System Program Erase System Program Are You  Sure下载系统程序  删除系统程序你确定点击确定:下载系统程序     删除 提示: Download System Program  Erasing下载系统程序无法下载系统程序Download System Program Unable to Download System Program 下载系统程序无法下载系统程序Retry 重试 ,一直无法下载系统程序.在然后还是不能通讯错误,系统菜单启用或关闭都不行,一直无解决办法,  [attachments=263582] [attachments=263582]

楼主:
办法按手册去做为什么一直不行,真是垃圾

网友A:
我上次和你这情况一样,都按说明书来,还是歇菜,最后放弃了,第一次搞欧姆龙的屏,唉

楼主:
不停的重试,重试,偶然出现了Download System Program Erase System Program Are You  Sure,链接OK,上载OK,原始的画面出来了

   请教166和142棒图两个表编号都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另外一台白屏,没有字符,盲点能看到传输设置,画面丢失,把内存删除后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也没办法下载系统和画面程序了,什么原因

网友B:
成功了还不错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有个群专门搞纺织机的这个型号的 程序经常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