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如图,我程序上SET I1R2100时,它可以根据我I1的值去置位,但是我写RST I2R2100时它就直接报错了,PLC跳出RUN状态,还报成定位错误,但我那段程序没有关联到定位啊,请教给位前辈,能否指导下我这个是否是写法错误导致的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楼主:
设备还没造出来,现在是模拟运行,程序一运行到RST I2R2100哪里就报错,跳过它运行前面一行或者后面一行都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用法不对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楼主:
当时I1=1然后置位了R2101,后面I2=1,想着置位可以,复位应该也可以复位到R2101,但是他就是报错了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楼主:
刚刚试了下,把RST I2R2100改成RST I1R2100就可以复位,他这是一定要成对的啊(裂开)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A:
留意I2里面的值,看是否超出范围。一般索引寄存器在使用之前是要赋值的,否则可能偏移到未预期的地址上,就会引起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下,把RST I2R2100改成RST I1R2100就可以复位,他这是一定要成对的啊(裂开)

不是要成对,是偏移地址的问题。你的程序中RST I2R2100前面有对I2进行+1操作,导致I2的值是变动的,最终结果是I2R2100寻址结果,超出R区

楼主:
我+1 I2之后I2的值是等于1啊,也不会超过R区吧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成对,是偏移地址的问题。你的程序中RST I2R2100前面有对I2进行+1操作,导致I2的值是变动的,最终结果是I2R2100寻址结果,超出R区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楼主:
我进行RST I2R2100之前会+1 I2,使I2的值等于1,复位完后下一段程序也会+1 I2,然后循环复位RST I2R2100直到I2的值等于50才会跳出,这期间也不会超出寻址结果,但就是会报错,我把SET I1R2100跟RST I2R2100改成SET I1R2100与RST I2R2100,然后运行这段程序就不报错,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B:
I2是索引寄存器,I2R2100,I2=0,RST R2100   I2=10  RST R210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2是索引寄存器,I2R2100,I2=0,RST R2100   I2=10  RST R210A

楼上的意思是10进制与16进制的关系错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10进制与16进制的关系错位了???

松下PLC的 内部继电器编号是16进制的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引用楼主杯雪盏月于2022-01-10 16:42发表的 松下PLC中的索引寄存器I0用法请教!请各位用过的进来指导下,谢谢! :
如图,我程序上SET I1R2100时,它可以根据我I1的值去置位,但是我写RST I2R2100时它就直接报错了,PLC跳出RUN状态,还报成定位错误,但我那段程序没有关联到定位啊,请教给位前辈,能否指导下我这个是否是写法错误导致的

i2 =1 时,I2R2100  表示的是R2101,当你i2=0时,I2R2100 表示的就是R2100 这时复位的是R2100 ,如果的I2的只会加到50的话,  你检查一下,R2100到R2132  之间的继电器是否与定位指令相关。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10进制与16进制的关系错位了???

与进制没关系,偏移地址与索引寄存器地址内的数据有关系。在使用索引寄存器时,要注意寄存器内数据变化,必要时要先赋值,再使用,避免出现溢出问题。另外,PLC程序执行是循环扫描的,处理数据时要牢记。

楼主:
我查看了下我R2100-R2132的使用情况,都没有再定位程序上使用过
引用 网友D:

i2 =1 时,I2R2100  表示的是R2101,当你i2=0时,I2R2100 表示的就是R2100 这时复位的是R2100 ,如果的I2的只会加到50的话,  你检查一下,R2100到R2132  之间的继电器是否与定位指令相关。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下我R2100-R2132的使用情况,都没有再定位程序上使用过

如果R2100到R2132 的没有在定位程序上用过的话,有可能是你定位程序上有什么问题,不一定就是这索相寄存器赋值的问题,你可以加松下PLC交流群(429468053)问问吧,论坛回复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R2100到R2132 的没有在定位程序上用过的话,有可能是你定位程序上有什么问题,不一定就是这索相寄存器赋值的问题,你可以加松下PLC交流群(429468053)问问吧,论坛回复有点慢,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