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 am03

楼主(2022-01-10):
我的S7-SMART 编程软件,系统块下面怎么找不到SB AM03?

楼主:
只有AE01 AQ01等

网友A:
EM AM03是模块不是信号板。第二行是信号板组态,仅能组态信号板;第三行开始才是模块组态,所以要在第三行选择

楼主:
那我这个只能报废?

网友B:
国产有SB AM03

网友A:
查了一下,居然还有这玩意,这个采用EBus连接。可以参考这个京东链接
https://item.jd.com/10028521057445.html
下载积分:+1(yyyl)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5楼,我以为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