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16位组成一个32位

楼主(2022-01-10):
如何把两个16位组成一个32位

网友A:
什么数据类型转什么数据类型?说清楚。

网友B:
相应的指令前面加一个D
小侯

网友C:
你這組成是高低位元的話
將兩個暫存器資料移到相鄰的暫存器位址即可
如果是要做32位元的計算
那可以先用乘法指令MUL 乘上K1

网友D:
可以这样K4M0,K4M16组成32位,然后D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