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1):
很早就见过,但总觉得机械接触的传感器寿命都不长,几十块钱的东西,号称几千万次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夸张的?

网友A:
用过,一般3-5年用不坏
  • 下载积分:+1(受不了了)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个电子尺很耐用的,我做的存储架做张力检测的,用这个行程600的,用了几年了
  • 下载积分:+1(受不了了)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尺很耐用的,我做的存储架做张力检测的,用这个行程600的,用了几年了

    注塑机还有印刷机涂布机之类应该用得多,以前的旋转电阻式的容易磨坏。这些年估计新技术解决了这个难题,好像是啥碳膜

网友C:
    注塑机和橡胶硫化机上都是这也已经应用 十多年,,耐用,,当然不保证有的牌子不行

网友D:
    看你是静态检测还是动态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静态检测还是动态检测了。

    位移,肯定是要检测往复运动的实时位置呀,各厂家都是宣传几千万甚至上亿次的寿命,也是指的运动次数。有大量程的拉绳传感器,那个就会因为卷簧或钢丝寿命限制只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次寿命,以前的多圈单圈电位器,也是因为机械摩擦所以有使用寿命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塑机和橡胶硫化机上都是这也已经应用 十多年,,耐用,,当然不保证有的牌子不行

    以前好像也比较贵,昨天我去搜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才几十块钱,这么便宜又寿命这么长,把我惊到了,所以来问一下大家的使用感受

网友E:
    引用楼主受不了了于2022-01-11 10:12发表的 这种位移传感器寿命怎样 :
    很早就见过,但总觉得机械接触的传感器寿命都不长,几十块钱的东西,号称几千万次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夸张的?
    [attachment=263604]

    也看你工作条件的吧,如果工作频率高,速度快,环境恶劣,寿命显然不会长久,反之就能用长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看你工作条件的吧,如果工作频率高,速度快,环境恶劣,寿命显然不会长久,反之就能用长久些

    嗯,环境接近无尘车间,频率每分钟两三次,几厘米小幅度低速往返

网友F:
    我们无尘车间有模切设备用这个检测模座位移,用了几年了也都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无尘车间有模切设备用这个检测模座位移,用了几年了也都没有坏过。

    嗯,看来这传感器正常使用寿命还算可以

网友G:
模切的话一般一分钟几百次,算200次每分钟,用2年知道多少次么?质量也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切的话一般一分钟几百次,算200次每分钟,用2年知道多少次么?质量也太好了

说实话,每分钟200次2厘米左右的高速往返,绝大部分机械结构都必须要定期润滑了,哪怕零负载

网友H:
用几年没问题的,我们经常用的

网友I:
我们公司的十多来年不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注塑机还有印刷机涂布机之类应该用得多,以前的旋转电阻式的容易磨坏。这些年估计新技术解决了这个难题,好像是啥碳膜

碳膜的才容易坏。
这个是导电塑料,很耐用的,国产质量过关的可以5000W次的寿命。不过价格不便宜,导电塑料电位器都得好几十元的成本,加上外壳封装,肯定超100元。几十元的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碳膜的才容易坏。
这个是导电塑料,很耐用的,国产质量过关的可以5000W次的寿命。不过价格不便宜,导电塑料电位器都得好几十元的成本,加上外壳封装,肯定超100元。几十元的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你这一说我再去搜,纠结了,果然都是要三四百。另外有文章也提到劣质的位移传感器,不过他最终也没啥好办法鉴别

楼主:
有点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