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重装OS

楼主(2022-01-11):
三菱触摸屏怎么自己重装OS? 各位大佬请指教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楼主:
触摸屏GS2110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A:
编程软件里面有个选项,下载os即可,就格式化屏了

网友B:
电脑连接屏,下载时选项 选择OS或BOOTOS
BOOTOS也可以用SD装。
BOOTOS是硬件OS,OS是软件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