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CP1H-EX和模拟量模块modbus通讯

楼主(2022-01-11):
之前模拟量模块是和触摸屏485通讯的,那个更简单触摸屏创建modbus rtu 设备 然后资料传输 4X100 到4x107 8个通道给到PLC。
现在触摸屏的485被占用,只能走PLC485了。
第3方模拟量模块首地址是100 8通道 的。 轮询用的移位指令,这里只用了一个节点,等于没有。
简易通讯比较简单设好参数就行,主要是读出来得数据高低位会错位需要用MOVD或者XFRB传送调整高低八位互换。
程序已经测试过ok的
cp1h modbus简易通讯.zip
下载积分:+1(ysz0377) 热心助人!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是不是少了一部分,都没有看见PLC主站的寄存器地址区域的?D32000开头那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是不是少了一部分,都没有看见PLC主站的寄存器地址区域的?D32000开头那段
D32000开头那段需要设置什么么?我这边都是设置下D32300的这段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用变址寄存器和迭代循环指令,程序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