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2-01-11):
各位工控师傅们,小弟在用汇川H3UPLC遇到的难题客服解决不了,特地来此请教。
就是用到DRVI这种定位指令的时候,发现在频率设置成很低的时候,比如10HZ,PLC的输出频率依然很快。
监控时发现10和100 200的时候差不多,因为有个工序需要私服运作很慢,最好能控制到10HZ以内。
希望得到大神们的指点。

网友A:
加个减速箱吧,低频的确不好控制的

楼主:
我用三菱的把基地频率设成10也不行,减速机会有间隙,加工产品时精度会有误差

网友B:
最低频率要设置过的 默认是 800hz

楼主:
基地频率设置成10也不行。

网友C:
电子齿轮比呢,10HZ,定时歇0.1秒给它来一个脉冲呗

网友B:
把伺服设置成10000个脉冲转一圈试试?? 真不行设置为100000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有个标志位没有置位,说明书里没看到。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