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子齿轮改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12):
现有一台博美德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更改之后只要一断电又恢复成原来的数据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要使能。OK?

楼主:
PN-08等于10000为使能,将这个改为不使能,然后断电.再打开电源驱动器又自动使能了,并且参数PN-08也恢复了100000的值.请高手们给我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难道有参数锁?不能修改参数?我看说明书也没有提到有参数锁呀.唉,头都搞大了!!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存到 rom

网友C:
国产的一般需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