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公司老的A系列的控制系统
A1S61PN          1个
A2SHCPU         1个
A1SY22            1个
A1SY40            2个
A1SX41-S2       2个
A1SD62            2个
A1SI61             1个
A1SJ71T32-S3  1个
AY51C             1个
AX41C             1个
这个用Q系列或R系列替换是哪些型号!

网友A:
问厂家,据我上次了解,不能替换

楼主:
更换呢!有没有型号对应的!

网友B:
三菱官网有替换说明 A系列大型PLC替换至Q系列指南(基本篇)。以前改过一个项目。
主要考虑的不是哪个型号对等替换,而是要考虑的是输入输出模块是漏型还是源型,接线方式是端子排还是其它,输入输出点数是否相同。CPU基本都可以替换,如果原来的CPU模块口连接有触摸屏,那就需要考虑新换的CPU是否需要有对应的接口。
里面的程序也需要过一遍,A系列的某些指令用法可能不能完全移植到Q,需要相应修改。比如变址V需换为Z7,Z换为Z0。特殊继电器和时钟等也需要相应替换。

网友C:
不差钱换R吧,R系列的比Q系列更好换

网友D:
专业替换,需要联系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