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大有Q系列PLC PID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案例

楼主(2022-01-13):
有哪位老大有Q系列PLC PID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案例,看到都是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A:
不然呢....不是模拟量用脉冲量吗?

网友B:
这个你可以买个温控仪,如果有通讯功能就行了,之前带固态都是买温控仪,不用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