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2022-01-13):
三台供水泵,两大一小,PID恒压供水。目前定期人工切换两台大泵,以防止水泵长期连续运行。
问:如何实现两台大泵的定时自动切换?

楼主:
三台变频柜,三台水泵均是变频控制

网友A:
两台电机分别记录运行时间。程序定时切换到运行时间较小的一台

网友B:
用KG06微电脑时控开关切换运行。

网友C:
是PLC控制的话自己加切换程序,不是的话加硬件器件。

网友D:
不想写程序就买一个脉冲继电器来做转换就可以了,不过建议你用PLC来做,很简单

网友E:
如果两台大泵都是独立变频器的话,直接用一个带记忆的循环定时器就可以了,或者一个时控开关也可以,如果是一个变频器切换的话,最好用PLC,因为要先停变频器,再断开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