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量的互换问题

楼主(2022-01-13):
为啥这样写,两个变量的值就可以互换?
郁哥哥

网友A:
应该有专门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楼主郁哥哥于2022-01-13 15:53发表的 两个变量的互换问题 :
为啥这样写,两个变量的值就可以互换?
这种方式仅适合数字的交换,同时可能产生数据的溢出,有点是不需要建立中间变量。
可以看看:
https://blog.csdn.net/ljx_5489464/article/details/50042571
Good Luck~

楼主:
我是在想这个为啥也可以互换?
我知道有别的方法
郁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仅适合数字的交换,同时可能产生数据的溢出,有点是不需要建立中间变量。
可以看看:
牛批
郁哥哥

网友C:
设aa的值为a,设ss的值为b
第一行
aa==a-b
第二行
ss==(a-b)+b
所以 ss==a
第三行
aa==a-(a-b)
所以 aa=b

网友D:
引用楼主郁哥哥于2022-01-13 15:53发表的 两个变量的互换问题 :
为啥这样写,两个变量的值就可以互换?
这只是不用第三方变量,交换2个int变量的写法,一般是面试用,实际开发中很少人这么写,一般用第三方变量进行变量的交换。

网友E:
还有一种用位的异或交换变量的

网友F:
int a = 500,b=200,c;
c = a;
a = b;
b = c;
Console.WriteLine(a);
Console.WriteLine(b);
Console.ReadKey();

网友G:
这就是学校老师教编程时用来让学生理解程序,拓展思维的,实际上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