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3):
第一次使用三菱触摸屏,和三菱FX系列通讯,想使用FX3U-232BD板。

想做一根通讯线,请问两边的DB9针脚怎么对应的?

网友A:
FX系列和GS2107通讯,有配好的电缆,型号GT01-C30R4-8P
有的人家随屏送,有的人家收20-30块钱。
这个电缆连接PLC是插编程口。

假如你想把编程口解放出来,那装一个FX3U-422-BD 就行。

如果你一定要用FX3U-232-BD 和这个屏通讯,那型号是FX-232CAB-1
图纸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系列和GS2107通讯,有配好的电缆,型号GT01-C30R4-8P
有的人家随屏送,有的人家收20-30块钱。
这个电缆连接PLC是插编程口。

假如你想把编程口解放出来,那装一个FX3U-422-BD 就行。

谢谢站长!

网友B:
干嘛要扩展板呢,直接用圆口不行吗?屏可以用以太网 和USB下载程序呀。PLC也一样透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扩展板呢,直接用圆口不行吗?屏可以用以太网 和USB下载程序呀。PLC也一样透过去。

谢谢指导!第一次用,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