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3):
全自动设备。比如一条流水线,4个工位。治具走到2号工位是,对产品贴个零件上去。夹爪抓住零件准备下降去安装时,设备暂停了,然后又被按了初始化按钮。那我的程序怎么初始化。
可承接松下,欧姆龙,西门子等各种PLC程序、各个品牌触摸屏项目。联系:13265821050

网友A:
先夹爪初始化,待夹爪在安全高度位置,再皮带初始化,夹爪初始化时,抓到料了做有料做有料初始化,没抓到料做无料初始化。物品判断不了做初始化超时和其他提示。

网友B:
能不能互锁一下,暂停时,不能被初始化;只有在设备停止时,才能初始化

网友C:
为什么没有手?

网友D:
动作恢复到初始状态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另外用寄存器保存每个工站上产品状态: 有,无,工站加工过,标记为不良,机台初始化,产品标记不初始化,标记只和送料移位挂钩,包括手动
每个工站上如果有感应器,还能刷新 有,无状态,
当那个工站故障后按实际情况对其标定,不良、或是必须取走,或是可以再来一次
后面工站按前面传过来的状态决定,跳过或是工作等等
以上是个人建议

网友F:
有料提示不能初始化
先有鸡

网友G:
6楼的说法很可能导致野猪的反弹,质疑你有料难道就死在哪里了?
不是笑话你 我也曾经这样简单处理过 被骂得很惨  最后还是改复位前的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6楼的说法很可能导致野猪的反弹,质疑你有料难道就死在哪里了?
不是笑话你 我也曾经这样简单处理过 被骂得很惨  最后还是改复位前的动作

我还质疑他呢,带料跑到一半为啥可以初始化?不可以清料?出了事谁负责
先有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