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3):
三菱JE-B伺服扭矩模式能自动补偿吗?
请问有用过咱俩je-b光纤伺服左扭矩控制的吗?在扭矩模式,外部扭矩大于电机,电机则反转,外部扭矩小于电机的时候电机自动补偿到原来位置,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
J4-B的做过可以,JE-B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B: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的,我用过,包括JE-C的伺服都是可以的要把伺服的运行模式改成力矩控制方式,可以调节力矩的大小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J4-B的做过可以,JE-B的应该也可以

你用的是扭矩模式还是挡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的,我用过,包括JE-C的伺服都是可以的要把伺服的运行模式改成力矩控制方式,可以调节力矩的大小和速度

我用扭矩模式不能补偿,听说用挡板模式才行?

网友C:
这个应用场合有点高端

网友D:
等楼主研究出来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E:
等楼主一个结果,这个有点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