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3):
有没有人知道松下ethercat的问题,限位开关设置有效,就收不到限位的信号?
我用的是禾川ethercat伺服,还有雷赛步进,雷赛也是,还有雷赛回原后停下来就步归零,而且轴一直在busy状态。
反正就是各种问题,真的是头大唉

网友A:
松下是不是必须用松下伺服的ec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是不是必须用松下伺服的ecat?

用松下自家的伺服应该就不会有奇怪的问题,按道理来说ethercat是通用通讯,我是好不容易把禾川伺服正常通讯上了,然后又出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接线没问题,那应该是松下控制器侧把正负极限的输入位置改动了。控制器侧取用的极限信号并不是伺服驱动器上的极限信号,而可能是伺服驱动器上某个通用输入,此种情况检测极限停止在控制侧完成,须把驱动器侧极限信号设为无效。
如果不想自己研究   首先打松下的技术客户 , 咨询控制器侧采用的极限信号在哪里,过程数据  16#60FD对应的  BIT 位是多少.   然后咨询禾川,过程数据 16#60FD这两个BIT位对应的是哪两个输入,然后把极限接到这两个输入上,问题就解决了。

看来老哥是有经验的人,开始按照禾川说的在模块里面使用参数设置一些东西,现在不设置还可以了

网友C(2022-02-17):
用信捷的PLC和伺服,好像我的还没有说过问题,而且通讯联系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