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磁铁裂开用的是什么胶水

楼主(2022-01-14):
遇到一台伺服电机拆开后磁铁裂开了,请问哪位师傅知道可以用什么胶水可以粘,AB胶?结构胶?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
上逗音问问胶水哥

网友B:
郁哥哥
工控肥仔

网友C:
你这个是小事情,抖音胶水哥分分钟搞定

楼主:
胶水哥不一定接触过这玩意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D:
用胶带 据说飞机裂缝也用

网友E:
抖音胶水哥,上粘天下粘地,中间还可以粘空气...

网友F:
抖音膠水哥太厲害了

网友G: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

网友H:
抖音胶水哥的胶水,行吊大梁断了都可以粘起直接使用的。

网友I:
磁阻会不会有改变?

网友J:
抖音让江湖骗子有了全新施展骗术的舞台,平台要承担法律责任

网友K:
引用楼主winghing于2022-01-14 18:58发表的 转子磁铁裂开用的是什么胶水 :
遇到一台伺服电机拆开后磁铁裂开了,请问哪位师傅知道可以用什么胶水可以粘,AB胶?结构胶?
这个裂开的磁铁不一定是裂开,有可能制作的时候有意切开的缝。因为这条裂缝太整齐了。
这个伺服电机给你这么一拆开,就算是报废了,因为当年我也这么拆开过完好的、能够正常使用的这类电机做维修保养,装回去后就不能用了(失磁了)。

网友L:
不是打击你,这个只能报废

网友M:
坐等结果,到底是胶水哥的胶水厉害,还是楼主厉害?
顾乡的云

网友N:
这个只能报废了,我有一个松下伺服电机也是这样。如果谁能修得好可以拿走。

网友O:
胶水基本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