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5):
各位大神,突然有个这样的想法,
s7300pic存储某些压力,流量,温度等等传感器的设定值,只需要占用1个WORD或者REAL地址就可以了,
若是机械臂的编码器在运行过程中发来的数据(比如机械臂示教过程),想存放起来,这可是连续的一段数值,在运行时,机械臂再按照这个值来运行,(其实就是存储的是机械臂的某段运行轨迹)。
还有比如一段压力的变化曲线,一段流量,速度的变化曲线等等,
这些曲线数据咋个存储啊,
请有知道的大神指导指导!!感谢感谢!!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存储曲线吗??

网友A:
这个存储plc就搞不定了,太多了,需要加上位机或者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