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圧力实际值动态图显示求教

楼主(2022-01-16):
有4组从plc反馈给触摸屏的压力值,客户要求用动态图显示才逼真点,请问那位高手用过,帮忙提供一个参考案例好吗

网友A:
曲线图里的表针可用于压力温度之类,棒图可用于液位

楼主:
请问有威伦液缸或是气缸压图库吗

网友B:
用趋势图,威纶通的趋势图不但能显示历史数据,也能显示即时数据,并且还能通过下面的辐条拖拽前进后退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