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两个昆仑通态屏通讯

楼主(2022-01-16):
1,三菱FX5U带两个昆仑通态触摸屏
PLC设置 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对象设备连接设置设置
IP地址设置192.168.3.250
建立两个SLMP连接设备,端口号分别设置为4999,5000
2,触摸屏设置
设备窗口-通用TCP/IP父设备
触摸屏一
本地IP为触摸屏地址,192.168.3.100
本地端口号,0
远程IP为PLC地址。端口号4999
触摸屏二
本地IP为触摸屏地址,192.168.3.110
本地端口号,0
远程IP为PLC地址。端口号5000

网友A:
这么简单?我还没有玩过一机俩屏的了。

网友B(2022-07-06):
多屏多机都玩过,如果用串口通讯会有点卡,用网口就好很多

网友C:
带网口的只要支持多少通道,就可以连接多少hmi

网友D(2022-08-13):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E:
用过国产艾莫讯的3U,它只有两个端口号,所以只能联两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