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B的模拟量模块怎么用?

楼主(2022-01-16):
初次使用AB的模块,IF16是16路输入,为什么模块的属性里只能设置8路的输入信号?软件里在哪里可以监控到转换的数字值,我看标签里显示的也是8路,是在这里监控转换后的数字值吗?我吧27端子接负,36端子接3V正,软件的CH7data里显示是的却是8.7,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工程输入是16路。0-10v,怎么接线,怎么监控采集的数据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像两路模拟量是一个通道

网友B:
你新建模块的时候没有选择单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