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过来,信捷文本上载问题!

楼主(2022-01-16):
信捷文本op320—A怎么上载数据,是没有此功能,还是信捷玩猫腻???

网友A:
好像没有上载功能

网友B:
开发的时候就没有上载功能

楼主:
果然还是有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拆芯

楼主(2022-02-19):
引用 网友C:
拆芯
大师:具体拆哪个芯片,用什么上载程序?请赐教
455542715@qq.com

网友D:
既然你对拆那个芯片多不认识、如何上传程序、然后用何工具来解多不了解。我的建议是,先了解基础知识,等你了解完了我估计你也就有放弃的心思了!
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E:
拆芯的话那就麻烦了,要专用工具,要专用软件,还要有相关的操作技能

网友F(2022-09-01):
正常是根据plc程序 重新做画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