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到了一家新公司

如图所示这条线,在PLC端的号码管是  -50A3Y20,在中继端的号码管是 -72K1A2。

请问熟悉欧标的大佬,这样标线号是欧标规定的吗?

为什么不能像国内一样,一条线 两端号码管一致呢?

网友A:
印象中,国内高压一次回路有这种标法。

网友A:
这种标法方便现场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标法方便现场装配。

现场排故就头大了,一定要看图纸才行
  • 下载积分:+1(yerong) 留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国内高压一次回路有这种标法。

    高压回路线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标法方便现场装配。

    两头线号相同,不符合欧标吗?

网友B:
    -50A3Y20:-72K1A2
    这样就两头相同了,就是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A3Y20:-72K1A2
    这样就两头相同了,就是太长了

    相同的话 也违反欧标规定吗?

网友C:
    估计是方面接线,不方便查故障

网友D:
    这个就是公司规模大小,产值及人员配备问题!!!
    接线没号码的此电箱值1K块
    接线号码两头多一样的值1W块。
    接线两头号码不同的值10W块.
    以上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E:
    两端一样的号码也难检修   打对标才是检修最方便的方式  并且标上信号类型  模块端子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端一样的号码也难检修   打对标才是检修最方便的方式  并且标上信号类型  模块端子号

    有没有案例 或者图纸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公司规模大小,产值及人员配备问题!!!
接线没号码的此电箱值1K块
接线号码两头多一样的值1W块。
接线两头号码不同的值10W块.
以上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我们是外企,但是我不赞同 两头不一样的线号。

请问这个和欧标有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外企,但是我不赞同 两头不一样的线号。

请问这个和欧标有关系吗?

你不赞同说明你没了解过欧洲的设备,没理解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喜欢这样的线号标注,可惜我没到那个地步和实力!

网友F:
同一根线两头分别标示 -50A3Y20和 -72K1A2,如果你熟悉和了解了这种标示的方法,对于安装和查故障也是很方便的,因为它直接告诉你这根线的两头是接在什么元器件的那一个端点上的。

例如-50A3Y20,它表示了这根线的这头连接在-50A3这个元器件(PLC)的输出端点Y20端子上;而-72K1A2则表示这根线的另一端是连接在-72K1接触器(或者继电器)的吸引线圈A2端点的端子上,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这样图纸和实物直接相对应,标识与实物也相对应。

这是不同国家、不同的厂家的各自不同的表示方法。
  • 下载积分:+1(namae) 热心助人!

网友G:
    主要方便组装 接线用。设计线图人员与接线人员分工的。按接点标号不会接错线点位,编号还是规则的。 缺点就是维修要看电路图点位。标准设备厂线是机器打好长度与标号的的。不是只做一台机。说简单的点。就是画图的开的人工高。接线的都是请的临时工。没文化的人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一根线两头分别标示 -50A3Y20和 -72K1A2,如果你熟悉和了解了这种标示的方法,对于安装和查故障也是很方便的,因为它直接告诉你这根线的两头是接在什么元器件的那一个端点上的。

    例如-50A3Y20,它表示了这根线的这头连接在-50A3这个元器件(PLC)的输出端点Y20端子上;而-72K1A2则表示这根线的另一端是连接在-72K1接触器(或者继电器)的吸引线圈A2端点的端子上,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这样图纸和实物直接相对应,标识与实物也相对应。

    这根线本来实物就接在PLC和中继上。方便接线,不方便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赞同说明你没了解过欧洲的设备,没理解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喜欢这样的线号标注,可惜我没到那个地步和实力!

    可是不方便查是事实啊。
    欧标真的是这样规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方便组装 接线用。设计线图人员与接线人员分工的。按接点标号不会接错线点位,编号还是规则的。 缺点就是维修要看电路图点位。标准设备厂线是机器打好长度与标号的的。不是只做一台机。说简单的点。就是画图的开的人工高。接线的都是请的临时工。没文化的人

    这样描述我懂。  只是欧标是这样规定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不方便查是事实啊。
    欧标真的是这样规定的吗?

    线号没有规定,
    EPLAN有欧标的DEMO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号没有规定,
    EPLAN有欧标的DEMO图纸,

    感谢解答

网友I:
    学习了,也理解了。

网友J:
    有做过德国的设备,一般是按元器件来标号,换元器件拆线不用做记号,随便拆

网友K:
    欧标?怎么还用信捷的PLC?

网友L:
长见识了,以前改造国外设备发现大部分
两端号码管不一样。总是要参照图纸去确认,很不习惯。

网友M:
估计你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的少欧美设备,我修印刷设备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德国设备,他们的图纸不是简单的标号,而是组合的,比如你说的-50A3Y20这个标号中50估计是页码编号,但不一定就是50页面,A3是PLC的编号第三块PLC,也可能是第三块单片机板子或者其他比如DCDC板子,Y20这个是PLC输出端口,-72K1A2中72应该是页码编号,K1是继电器,A2是继电器上接线柱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L:
长见识了,以前改造国外设备发现大部分
两端号码管不一样。总是要参照图纸去确认,很不习惯。

嗯,我也是长见识的。不过从大多数大侠解答来看,欧标并没有规定线号。只是遵从了EPLAN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你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的少欧美设备,我修印刷设备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德国设备,他们的图纸不是简单的标号,而是组合的,比如你说的-50A3Y20这个标号中50估计是页码编号,但不一定就是50页面,A3是PLC的编号第三块PLC,也可能是第三块单片机板子或者其他比如DCDC板子,Y20这个是PLC输出端口,-72K1A2中72应该是页码编号,K1是继电器,A2是继电器上接线柱名称

嗯,第一次接触哈。见笑了。
这次主要是看号码管的问题,其他关于页码、模块什么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只是同一根线的号码管不同,我不太理解。 很多网友大神说欧标并没有规定号码管,但是我们的工程师非要说有, 所以我来求证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同一根线两头分别标示 -50A3Y20和 -72K1A2,如果你熟悉和了解了这种标示的方法,对于安装和查故障也是很方便的,因为它直接告诉你这根线的两头是接在什么元器件的那一个端点上的。

例如-50A3Y20,它表示了这根线的这头连接在-50A3这个元器件(PLC)的输出端点Y20端子上;而-72K1A2则表示这根线的另一端是连接在-72K1接触器(或者继电器)的吸引线圈A2端点的端子上,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这样图纸和实物直接相对应,标识与实物也相对应。

是否还有一份接线图,这是方便故障检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否还有一份接线图,这是方便故障检修的

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是否还有一份接线图,这是方便故障检修的

有了楼主给出的那张图纸,就可以很快地找到另一端的位置,比两头标号相同的方法快很多。

因为人家的机器是随附电路图,是方便于你对设备维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国营企业生产的设备必定也会随附电路图的,不像现在很多的机电设备不随附图纸。

当然了,如果没有图纸,这种同一根线不同标号的做法,维修起来确实有一点困难。

网友O:
我上家单位也是欧洲企业,电控柜内每条线都必须有标识,同一条线中间没有经过开关之类的,两头线标必须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上家单位也是欧洲企业,电控柜内每条线都必须有标识,同一条线中间没有经过开关之类的,两头线标必须一致

感谢解答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公司规模大小,产值及人员配备问题!!!
接线没号码的此电箱值1K块
接线号码两头多一样的值1W块。
接线两头号码不同的值10W块.
以上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水至清则无鱼

   不复杂的东东   得搞复杂才有赚头

网友P:
PLC侧  Y20 K1A2     继电器侧  K1A2 Y20
哪里来 哪里去 接哪里 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P:
PLC侧  Y20 K1A2     继电器侧  K1A2 Y20
哪里来 哪里去 接哪里 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对对对,这样好多了。

网友Q:
玩得都是欧标国标嘛,我这还是企标呢,我说了算哈哈

网友R:
9楼正解

网友S:
这估计是EPLAN的标注方法,-72是图纸编号,底下有一行小字-72.1,应该是图纸72,第二列或者第二行。(EPLAN是有元器件在图纸的坐标定位的,一眼就找到在哪)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T:
接线图,流水线上这样标,工人好接。

网友U:
要方便查找、維修
可以給它一個規則、標準化
電路圖少的話,就沒差
電路圖一多,沒規則,會找死人
想想
要如何看到標簽、編號
就知道這個東西在電路圖的那裡,想都不用想
很直覺的就知道東西在那邊找的到

線號:頁碼+流水號
電料:功能+位置+頁碼+零件代號+流水號
統一規則就可以讓軟體自動編號了
我是用 SEE Electrical 來設計電路圖的

我把電路圖放到這,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725759&page=1&toread=1#tpc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V:
线接反了

网友W:
引用楼主sbhd516于2022-01-17 10:22发表的 关于欧标接线标准问题--号码管编号 :
到了一家新公司

如图所示这条线,在PLC端的号码管是  -50A3Y20,在中继端的号码管是 -72K1A2。

你这样有线号也算好的了,我这里的情况是图纸上有线号,柜子里没有线号的呢,检修都很烦的

网友X:
我接触的欧洲设备(两家厂商)没有使用此号码管编号,而是同一条线上编号一致的原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X:
我接触的欧洲设备(两家厂商)没有使用此号码管编号,而是同一条线上编号一致的原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些复杂的设备你根本找不到连接线的端点。除非有图纸才可以检修。否则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