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我按照如图方式把J2S-B上的插头换到J4-B-RJ020上后,试机运行。

屏幕上有显示当前速度的值,用J2S-B的时候,我设定速度为15,反馈的速度显示也是15;;但是,使用J4-B-RJ020之后,设置的值是15,但是反馈的速度显示只有一半左右。后来通过掐秒表方式发现,虽然反馈只有一半的速度,但实际上的速度还是按照15在跑。

请问这种情况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我问过客户,他们以前J2S坏了之后换新的J2S的时候,装上去直接使用的,也是正常的;而后我找手册对照了J2S-B和J4-B-RJ020的初始参数是一样的,所以我判断应该不是参数设置问题。现在我也无法判断了,求助呀。

会不会是编码器线的问题呢?

楼主:
有人嘛,芭比Q了。。。。
小侯

网友A:
電子齒輪比呢
如果你馬達有更換過電子齒輪比要重設
J4馬達分解能是22bit
而J2馬達分解能是17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齒輪比呢
如果你馬達有更換過電子齒輪比要重設
J4馬達分解能是22bit
而J2馬達分解能是17bit

只更换了驱动器,马达没有更换也没有动过,用的还是原来的,编码器线是定做的一根线,直接和J4那个编码器插头对应的,不是用的转接头。
小侯

网友A:
如果設定一樣速度指令
運行起來速度與你原本的一樣
那麼就要檢查你反饋速度的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