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本人比较喜欢研究算法,大家在编程时有什么算法相关的问题可以留言下,我会尽力提供解决方案或程序

网友A:
既然大佬发话了,那我就捧场一下,入图片所示,要求只有一个编码器(AB相),入口有一个感应,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了,有N个工位,动作你可以理解为每个工位吹气一段时间。然后普通电机控流水线,编码器安装在主动轮上,对应流水线主动轮一圈,编码器就一圈

网友A:
第2个程序,要求在触摸屏可以替换点位,Y70到Y77是备用点,Y0到Y67是正在使用的点,要求如下假设Y10点坏了,Y70-Y77可以替换(触摸屏直接写入数字)

网友A:
第3个,平常用到的分割器转盘8工位的,普通电机控制,假设有一个工位换掉了,但是人工没及时查看。要求,同一工位如果连续出现3次不合格,那么就要报警停机,还有一个连续3个工位报警也要停机,如果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不合格,也要有重测次数,比如,一个气缸下降到转盘,有模拟量输出返回,如果不合格立马退回,然后再次检测。

网友A:
第4个,字符串处理的时候,常常遇到字符串中间段有H00的,字符串就停止执行,好比如字符串抽取指令,遇到中间有H00的就默认已经结束了。那么问题来了,一串字符串12345678,怎么提取2345678(不得用字符串命令,不可靠,遇到H00就不行)

网友A:
第5个,比如有一个产品,数值A是90,任意N个盒子,假设1-3为1号盒子,4-8为2号盒子,盒子的数字不规则等分,但是从小到大,那么怎么快速分出这个数值A在哪一个盒子?要求不得一个个盒子去比较,浪费PLC扫描周期(如果是N等于10000,你想想程序每次比较10000个还不吐血)

网友A:
第6,假设有N个通讯的仪器,分别PLC通道1要发几个指令比如,01,02,03,04,要求如下:谁先准备好就先开始发送,仪器接到命令后,返回该仪器测试到内容。比如1号准备好了,就发送01,那么这个过程中其他的站号不得动作,需要等到他回复信号后才允许下一个动作……如果1号每次都准备特别快,那么他可以继续完成02,03的动作,所有返回的数据需要有特定的D来存储,为了后面数据进行比较,

网友A:
第7,假设有1-5个子程序,在触摸屏升任意定义他们的动作先后,比如5,4,1,2,3,2,1(步数不确定,假设N个,但不会超过100)可重复动作(1号就重复了两次),要求程序不得超过300步,却简单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2个程序,要求在触摸屏可以替换点位,Y70到Y77是备用点,Y0到Y67是正在使用的点,要求如下假设Y10点坏了,Y70-Y77可以替换(触摸屏直接写入数字)

默默的把手上的工程截图,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1.我的理解是流水线最多200个轮胎,只在入口检测,到对应位置打开对应输出?首先标定各个输出与入口的距离存入数组(假设为p1,p2,p3...),然后整个线体一圈假定N个脉冲,计数器为环形计数器最好,不是的话需要程序取余数但是可能溢出会导致取余数不准。当入口感应到轮胎则记录当前编码器数字假设为P,然后就得到了每个输出输出时的位置(P+P1)MOD N,当当前值大于等于此值时输出打开一段时间。上述可以构造一个200*40的数组实现,然后输出过后可以再设置个标志位,当所有标志位ON之后就可以清除这个轮胎的位置数据了。
2.可以理解成原本Y0对应Y0,Y1对应Y1,。。。程序可以先做一次映射,比如Y0--M0,Y1--M1。那么原本的映射关系可以看成是M0=Y0*1+Y1*0+....所以所要做的是构建一个单位矩阵,对角线全为1,映射关系就是矩阵的乘积,所以输入数字改变映射关系就是改变这个矩阵,也就是每一行1的位置,这个应该就没啥难度了吧,这样可以实现全输出任意映射的切换。
3.没太看懂题目?感觉用个存储1--8的8个寄存器队列,移动一次先出后入一次记忆工位,产品对应关系,然后另有8个寄存器存储报警。报警发生时,现根据队列找到对应关系然后存入报警信息不就好了?
4.怎么提取,输入起始位置和长度提取?要是我就直接整个字符串异或0b1000 0000,因为ASC范围也就到0X7F,这样把H00转化成合法字符串用字符串指令操作好再异或回来。
5.二分法,思路很简单只不过写的时候细节很多。

楼主:
6.看不懂。。准备好是输入点信号?其他站号不得动作啥意思,继续完成后面的动作又是啥意思。。
7.变址循环不就好了,细节太少导致问题可难可简单。比如说先开始的动作一定要完成了才能进行下一步吗,还是先开始就行,只要在下个相同动作开始前完成就行。还有你的输入是一个不定长的数组吗,动作完成后有信号返回吗类似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7,假设有1-5个子程序,在触摸屏升任意定义他们的动作先后,比如5,4,1,2,3,2,1(步数不确定,假设N个,但不会超过100)可重复动作(1号就重复了两次),要求程序不得超过300步,却简单越好

你是不是在偷窥我工作啊

网友C:
我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7,假设有1-5个子程序,在触摸屏升任意定义他们的动作先后,比如5,4,1,2,3,2,1(步数不确定,假设N个,但不会超过100)可重复动作(1号就重复了两次),要求程序不得超过300步,却简单越好

再添加一项功能:
要求步骤5,4,1,2,3,2,1工作中任何时候按下急停都要逆序退出,假如工作到5,4,1,2,3,2的时候按下急停,必需按照2,3,2,1,4,5的顺序退出。

楼主:
比较忙写了第二个,本来想用矩阵结果模拟太卡,就直接用数字减少计算量了
附件: 输出转换.rar (440 K) 下载次数:14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偷窥我工作啊

这本来就有些地方需要用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默默的把手上的工程截图,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类似吧,不过就是个替换坏掉的点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6.看不懂。。准备好是输入点信号?其他站号不得动作啥意思,继续完成后面的动作又是啥意思。。
7.变址循环不就好了,细节太少导致问题可难可简单。比如说先开始的动作一定要完成了才能进行下一步吗,还是先开始就行,只要在下个相同动作开始前完成就行。还有你的输入是一个不定长的数组吗,动作完成后有信号返回吗类似等等。

6你可以看成独木桥,只有发送或者接收,也就是485的基本原理,7你可以理解为洗衣机的程序,浸泡,洗涤,耍水,烘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忙写了第二个,本来想用矩阵结果模拟太卡,就直接用数字减少计算量了

能用梯形图写吗?

网友E:
直线斜率无限逼近0的算法怎么写?

网友F:
真的是大神云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大佬发话了,那我就捧场一下,入图片所示,要求只有一个编码器(AB相),入口有一个感应,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了,有N个工位,动作你可以理解为每个工位吹气一段时间。然后普通电机控流水线,编码器安装在主动轮上,对应流水线主动轮一圈,编码器就一圈

我想这个实际情况可能是每个工位间距是一致的,只要入料标记一下,编码器转过一个间距把标记做一次移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这个实际情况可能是每个工位间距是一致的,只要入料标记一下,编码器转过一个间距把标记做一次移位就行了

这是不可能的间隔一致,见过机械手怎么做视觉追踪的吧?就知道了

网友D:
山外青山楼外楼

网友G:
都是高手

网友H:
厉害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I:
你们这么闲,老板知道吗!?

网友J:
学习了,大佬们果然NB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太好了,以后论坛要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K:
操作提示的功能有没有研究过,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都可以对某个动作单独做出相应的提示,要求代码或思想方法有通用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既然大佬发话了,那我就捧场一下,入图片所示,要求只有一个编码器(AB相),入口有一个感应,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了,有N个工位,动作你可以理解为每个工位吹气一段时间。然后普通电机控流水线,编码器安装在主动轮上,对应流水线主动轮一圈,编码器就一圈

做过相关案例 ,用ST写很方便也很简单
...

网友M(2023-11-26):
引用 网友A:
第2个程序,要求在触摸屏可以替换点位,Y70到Y77是备用点,Y0到Y67是正在使用的点,要求如下假设Y10点坏了,Y70-Y77可以替换(触摸屏直接写入数字)

Z1用于For中遍历X0-X67(包括D、M)
与X编号对应的D、M的作用分别是,
D、标记替换的X点编号(70-77)
M、X点的辅助继电器
X0Z0是用于替代的X点编号,Z0的值取自被替换的X点对应的D寄存器.
D0=77 表示用X77替换X0.
怎么样兄弟们,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N:
大佬,这个案例能不能分享一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偷窥我工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大佬,这个案例能不能分享一下

不方便啊,这个现在还在批量出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Z1用于For中遍历X0-X67(包括D、M)
与X编号对应的D、M的作用分别是,
D、标记替换的X点编号(70-77)
M、X点的辅助继电器

我感觉用数组很容易实现,明天试试。

网友N:
感谢回复
引用 网友B:

不方便啊,这个现在还在批量出货

网友P:
感觉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Q:
楼主可有什么新奇的算法给大家分享分享呀?很多时候思路不通就是因为没有想到好的算法。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