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变频器电源不用装断路器吗?

楼主(2022-01-18):
各位工控大师:今天公司有台设备,流水线24个电机在一个电控制柜内,只有一个160A总开关,每8个为一条线,用一个接触器通过PLC控制7个变频器来控制7个电机的电源(一个电机为液压泵是接触器控制)共8个电机,变频器走通信,频率,速度,参数都是在PLC中定好设置,不能修改,因为,没有装触摸屏,现场只有起动停止按钮,和一个三色灯,

楼主:
电控柜内、元件

楼主:
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了

网友A:
这语言表达能力,我愣是没看懂你想干啥
小学文化,对不住了
顾乡的云

网友B:
应该每个变频器根据功率大小安装断路器。

楼主:
厂家设计只装了一个总开关,

网友C:
典型的给老板省钱,给客户添堵呗。160安的总开关而不设分路开关,这样有时一台变频器出现问题,等到总电源开关跳闸,有时候会引起多台变频器损坏,这样为了省钱会得不偿失误入误己。

楼主:
底层的员工没有说话权,根客户说了,不理彩,维修时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