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求助角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22-01-18):
双输出电位器,可以360度旋转,两个输出相差90度,怎么把模拟信号变成角度。电位器说明书见附件

网友A:
没用过,但是看说明书应该是在1和3上测量一下电阻应该最大,可以施加10V或5V的标准直流电压,然后将其它1个脚上的电压输入到模拟量电压输入端,测得的最小电压时代表角度15度或30度,然后旋转电位器转到最大应该是。。将两个角度之间的同一管脚电压值相减就是量程,与最小15度(换个管脚就是30度)+角度差转换出来的角度就是实际角度

网友B:
没用过,之前都是欧姆龙的编码器加角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