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用400W的J4伺服和QD77MS来压入定位销

今天用位置模式压装测试,发现每次压装深度高低不一,

是不是应该用转矩模式?具体怎么实现?

看手册有转矩模式和挡块控制模式,没理解具体是怎么使用,这个工作能否实现。

本人没用过转矩模式,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高度不一是差多少呀 1 2个毫米?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压入设备。单纯的定位压入是不准的。最好加一个定位尺,监控实时位置是否到位。压机的压力要大于压入的问题1.5以上。有条件加一个压李传感器。

网友C:
譬如压力要10n,如果15n压也没事。直接转矩模式。如果对压力要求高就要加压力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压入设备。单纯的定位压入是不准的。最好加一个定位尺,监控实时位置是否到位。压机的压力要大于压入的问题1.5以上。有条件加一个压李传感器。

单纯位置模式  压入位置会有多大的变化?

楼主:
纯位置模式
实际压入只到伺服负载的百分之十几
电机足够大
丝杠精度够高
但是压入几次之后就出现偏差接近1mm

网友E:
一个气缸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复杂化?
你现在偏差是多了还是少了?(假如你用的是位置模式)
转矩模式应该不行(除非你的定位销和定位槽的加工精度非常高,不然每次压入的力矩都是不一样的)
伺服定位偏差不可能有1mm,应该是其它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气缸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复杂化?
你现在偏差是多了还是少了?(假如你用的是位置模式)
转矩模式应该不行(除非你的定位销和定位槽的加工精度非常高,不然每次压入的力矩都是不一样的)
伺服定位偏差不可能有1mm,应该是其它问题造成的。

机械设计这么弄得,开始就是用的液压缸+扭矩传感器

出现压入深度偏差,还有工装问题,经常断针。

然后他们莫名就这样设计了。

网友F:
用液压缸吗?为什么不用电缸?

网友B:
我们之前用单纯用伺服走位置模式偏差在0.4左右。并且每次压完都会回原点。有用过3吨压机,重复定位在0.05以内
引用 网友D:

单纯位置模式  压入位置会有多大的变化?

网友G:
力不大就用气压杆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用单纯用伺服走位置模式偏差在0.4左右。并且每次压完都会回原点。有用过3吨压机,重复定位在0.05以内

最后没有解决吗?
我这边0.4的误差客户应该接受不了

压机的精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三菱日本官网样本库,竟然有一个J4伺服压机例程,用的运动CPU,我看了一下程序,用的挡块转矩模式。没怎么看懂理解

网友H:
以前做过手机螺母铆接,轴只用在产品铆接点定位,铆接加压还是用油压缸+压力传感器,由一个旋转气缸机构取放螺母,然后油压缸给这个机构加压,顶针伸出的距离范围是可调节限制的,5T的力铆接公差也要求保证正负十几条!

网友B:
加了位移传感器控制速度精度在0.1以内,客户那边差不多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最后没有解决吗?
我这边0.4的误差客户应该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位移传感器控制速度精度在0.1以内,客户那边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个方案还可以。节后再跟机械沟通吧,
现在我觉得有0.5以内的误差,我觉得发生这个情况还是机械结构造成的。
很小的一个定位销,多次压入后我伺服回原点,发现位置并没有跑偏。

网友I:
纯位置控制误差不可能是1mm,机械问题大些。因为现在你是走的光纤通信,不可能是位置控制误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