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75触摸屏卡在开机画面

楼主(2022-01-19):
三菱GT1175触摸屏卡在开机画面,不能进入其他画面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要是能确定通讯正常,重新写入OS和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B:
要看下plc程序 三菱的触摸屏有时候用寄存器的数据来切换画面 满足条件才会跳转到下一个画面。例如 d100
我的老天,咋这么难?

楼主:
现USB不能连接,用储存卡重新写入OS后无果,左上角显示Booting,有人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