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抱闸接线

楼主(2022-01-20):
小白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这个所示地接线方式我看不太明白,我画的图是正确的吗

网友A:
COM直接接24V的负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小陈要努力) 真诚感谢!

网友B:
驱动器的控制线为什么不能直接连接?还需要转接吗?你那图不需要再用PLC控制了。按楼上说COM直接接0V就行。
下载积分:+1(小陈要努力) 真诚感谢!

网友C:
这样也可以 但是 最好用输出通过继电器来控制P24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驱动器的BR一般在驱动器使能之后才打开,自动会控制通断的,不需要PLC控制,详细看手册BR接点的开关条件。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