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A-2A编码反馈到plc问题

楼主(2022-01-20):
使用速度模式摸拟量控制,电机l11830rs装上一个1/7.5减速箱,驱动器adsa-2a,减速箱输出端转一圈,plc接收驱动器CN1的21,22,23,25端发出的脉冲是360个脉冲,请教如何设定,电机编码分辨率1280000乘上减速比7.5等于9600000,电机编码器发出9600000个脉冲给驱动器CN2端,如何设定参数才能使驱动器CN1端的21,22,23,25发出360个脉冲。

楼主:
是不是设定p1-46这个参数

网友A:
驱动器中应该有个参数设置,电机编码器仿真输出,你找找;减速机输出端转一圈,PLC接收360,驱动器参数设置360/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中应该有个参数设置,电机编码器仿真输出,你找找;减速机输出端转一圈,PLC接收360,驱动器参数设置360/减速比
谢谢,找到了p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