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内嵌ST编程结果错误

楼主(2022-01-20):
如图所示,单圈值是32位无符号的,多圈是16位有符号的,结果怎么也对不上

网友A:
不会玩就老老实实的去声明全局变量,在后面填个地址;说白了是对数据储存和显示格式没有一个彻底弄明白。

网友B:
用全局标签来做比较方便

网友C:
主要是数据类型不正确引起的,常数浮点运算一定要有小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