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送线多个驱动电机电气方案

楼主(2022-01-21):
手上最近有个项目,大型输送线有3个变频电机驱动,如何配合工作呢?电气思路不明确?各位大佬有相关案例或者资料参考下吗?

楼主:
网上找的相关资料
这里有几个问题 1 合适松紧程度 根据位移传感器的反馈数值比较,那主驱与副驱之间的反馈数值要满足什么条件才算合适 2松紧不合适情况下加减速是以什么方式加减速 3启动与停止都是同时启动吗 [

楼主:
是不是需要用到PID控制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