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我有一个风机,可以控制转速和方向(可以控制充气或者抽气及大小),想控制一个容器内的压力平衡,但是容积内的压力是受外界影响变动的,比如,我的控制目标是0,但是外界变化的条件会是稳定的抽气或者打气,如果不控制,是会从0非线性增加到1000KPa,或者从0非线性降到-1000KPa,我要怎么写程序做到跟随性的充气或者抽气呢?使用三菱的PID控制吗?还有其他的快速响应的程序控制方法吗?

网友A:
PID 恒压控制?

楼主:
是做恒压控制,这个就是只能用PID控制吗?有其他的方法吗?
引用 网友A:
PID 恒压控制?
小侯

网友B:
由-1000KPa ~+1000KPa
這要找個雙向PID的控制表比較簡單

要不然就是設定條件
每隔幾秒加速或減速甚至正逆轉
當差距越大每次加成數值越大,而差距縮小加成值也跟著縮小
以階段性調整速度
不過這大多是用在送料流程儲積的動作上

网友C:
去 控制 PID的  +計算 跟-計算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我是用三菱PLC写程序做的,电机方向是有正负决定的,这个控制算是正动作还是逆动作,还是分阶段判断?
引用 网友B:
由-1000KPa ~+1000KPa
這要找個雙向PID的控制表比較簡單

要不然就是設定條件
每隔幾秒加速或減速甚至正逆轉

网友D:
0Kpa???容器上面打个孔不行嘛

网友E:
做过用风机稳压几百Pa的,只用了比例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做恒压控制,这个就是只能用PID控制吗?有其他的方法吗?

当然有别的方法,但恒压的算法用PID最合适啊
当前值,目标值,对应输出值,考虑提前量等
自己也可以做的,可能就是控制稳定性差点
再说了这个风机速度和压力不一定是线性比例,要补偿或是做曲线比例,比较麻烦